楼主(2013-12-30):
有没一种能够检测 棉线 棉纱 断线的传感器,即线一旦断线给个信号出来即可了。

纺织行业上很多传感器都是检测棉纱棉线是否在运动,不运动就给信号,这样的传感器是不适合我这边的场合使用

棉线的直径为1~2mm, 直接检测他有没断线即可,断掉给个信号出来,
用光电开关、电容接近开关都试过了,没有效果
不知哪位高人有过这方面的应用例子,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Q:4852220

网友A:
用光纤式的光电开关我在梳毛机上用过,方法是纱线断了后其中有一头会往下掉的,就在掉下来那一瞬间切断了一下光电开关,不知楼主那里能不能这样安装,我这边的纱粗细也是1、2MM左右。

网友B:
用感丝器

网友C:
我这是生产玻璃布的,用磁簧管就可以啊

网友C:
很简单啊,我这是检测纬线的,只检测一根线。纬线一断,电机就停了。拉条的我以前遇到,纱线一断,机器就停了。

网友D:
YXBK版主的方案可行

网友E:
光纤传感器

网友F:
电容传感器

网友G:
有电子清纱器也行

网友H:
我们用过断纱传感器,是用在玻璃纤维上的,进口的效果很好,国产的价格便宜。也还行!

网友I:
光纤传感器比效可以。

楼主(2014-09-27):
谢谢大家的意见及回复
后面经过测试,最终采用了光纤传感器解决了问题
防止行业的感丝器 不适合我这里使用

网友J(2014-10-28):
这个用工业相机直接搞定了。

网友K:
偶这个城市是一个棉纺轻工业城市,曾经一年的市总工会主席给偶们上课说,有一个年轻的棉纺工人发明了自动接线机是一个革新,取得了重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