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30):
电缆线路敷设好之后,要在其两端与电气设备或架空线路相连接。这种在电缆两端与其他设备连接,同时又能确保电缆的绝缘与密封的部件,成为终端头。终端头起电缆终端绝缘、导体连接、密封盒保护的作用。
终端头分为户内和户外两大类。
目前,使用的终端头有环氧浇注头、尼龙头、扇形铸铁头、铅手套、铁皮漏斗、瓷手套和塑料带干包头等品种。由于铁皮漏斗、瓷手套和铅手套用得很少,所以这里只介绍其他几种常用的。
(1)尼龙头:其外壳用尼龙料模压而成,用橡皮垫圈和塑料套管密封,内灌沥青胶或电缆油。这种终端头的优点是外形小、美观,安装方便,可拆修,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和电气强度,并耐酸碱。但是,它有密封性较低的缺点,故只宜用于电缆线路位差较小的场合。
(2)塑料带干包头:它是用聚氯乙烯带涂以相应的胶合剂,边涂边包扎而成。各进出口用蜡线扎进密封。即在电缆三叉口用乳胶状塑料软手套套包,芯线用聚氯乙烯管套上,然后再边包带子边涂漆而成。干包头的最大优点是体积特别小,施工容易,备料简单,价廉,易拆去重做。
官方参考网址:www.wuhanyi……ian.com/

网友A:
现在做电缆头一般有热缩和冷缩这两种用的还是比较多。冷缩方便好用。

网友B:
长见识了,说的这么多我竟一个都没听说过。

接触过的最常用的就是用压线钳压的铜接头或铝接头,或者用螺母锁的比较大不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