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30):
我看见3U的定位手册上有个图,显示的是PLC的0V电源连接的是一个伺服的外接电源的0V ,这样连接不会起冲突吗?然后请教下,3个伺服一起连接到PLC ,伺服CN1 DICOM DOCOM OPC 怎么连接呀?是用三个稳压电源还是用一个?电源是并联的还是断开的?求大神?

网友A:
接一个开关电源就可以了,PLC的输出端与伺服的内部都是没有电源的,需要外接24V电源
DICOM接24V正端
DOCOM接24V负端
OPC接24V正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不是0V 和 24V 点在3个伺服中是可以一起共用的?

网友A:
3个伺服可以共用一个电源。

网友B:
三个伺服可以接一个电源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