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30):
今天维修一台英威腾CHF100  37KW变频器,单独将主板和驱动板上电,检测驱动输出电压,静态有电压,动态没有输出,频率显示50HZ。而且不PC929保护没有屏蔽,运行也不报故障。检测驱动前级信号,ACT244  1脚和19脚是高电平,更换另一块驱动板,测量正常。而且ACT244 1脚和19脚运行为低电平。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检查排线

网友B:
同意1楼

网友C:
前面有数字Ic坏了,2003或都4069什么的

网友D:
我也有台同样的问题 请问楼主解决了啊吗  盼分享啊

网友A:
火帖没用!关键是有头有尾!这样作为参与者也好学习别人的维修经验!恭喜楼主!

网友E:
排线问题,英威腾的还是经常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