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30):
广数DA98B连接伺服电机,驱动器被我恢复出厂设置了,现在一开机电机就左右转(右转一点点然后再左转一点点差不多转动10度的角度),有时上电没问题但是手脉只能摇转动10度和一开机转动差不多的角度,再转手脉电机就不动了接着就是驱动器上面ERR4报警,这是什么问题?(电机是好的换成Z轴驱动器就正常)

网友A:
是位置超差

网友B:
4号报警是位置超差。恢复出厂参数后要重新设参数的,关键参数 1、4、12、13、14、20.可以参考Z轴驱动器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4号报警是位置超差。恢复出厂参数后要重新设参数的,关键参数 1、4、12、13、14、20.可以参考Z轴驱动器的参数。
没有备份的吗?- -真郁闷还以为恢复出厂设置就行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恢复前应该备份呀。去广数官网下载一份说明书调调就好了。

楼主:
原来是我恢复默认时电机型号输错了A2的输成了A……现在可以了……

楼主:
原来是驱动器默认电机型号输错了,A2的我输成了A的那个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