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30):
一台施耐德ATV61HD30N4变频器主电路为可控硅整流,正常机子上电一般就“吱”一声,然后面板有显示了,我这台机子整流可控硅模块炸了,换新的,整流驱动修了下,上电之前在电源输入端每相还各串一个灯泡,上电预充电过程听到变频器间隔发出5声“吱”的声音,伴随5次灯泡闪亮,不过声音和灯泡亮光都是逐渐衰弱的过程直到面板有显示变频器进入待机状态。预充电冲击电流有5次,请大师们给判断下这机子是不是还有故障。

网友A:
这个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听声音太笼统了,最好是用示波器看波形,直流母线电压是不是直流?变频器空载状态,输入电流是不是很小?等等。要测试,而不是听声音。

楼主:
刚去掉灯泡上电“吱”的一声随后面板显示正常转入待机,串入灯泡也许是电容预充电压不够,开关电源不能正常输出引起反复预充电的结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