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硬件冗余组态

楼主(2013-12-31):
硬件冗余组态时就提示这个错误,而且还不能复制
我已经把电脑的系统装了不下五遍了,这个软件也已经装了好多边了,可就是发现不了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恳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啦!

楼主:
xp系统,win7系统,我都试过了,一点效果都没有
step7 v5.4 step7 v5.5 都试了不行

网友A:
除了软件问题。你的配置问题以外,想不到别的愿意,我在自己的电脑上怎么加都可以

网友B:
装200遍买比尔盖茨的电脑也没用啊。

硬冗余你应该组态的是Simatic H Station啊,不是Simatic 400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边有个项目就是在400的站点上冗余组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装200遍买比尔盖茨的电脑也没用啊。

硬冗余你应该组态的是Simatic H Station啊,不是Simatic 400站啊。

如果专用一门编程软件就不存在这程问题了,什么都会点,什么都不会,搞工控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