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31):
(1)电缆沟的维护:
1、检查电缆沟的出入通道是否畅通,沟内如有积水应排除,并查明积水原因,采取堵漏措施,发现沟内脏污应清除。
2、检查电缆沟内的防火及通风设备是否完善正常,并记录沟内温度
3、检查电缆及终端盒的接头是否漏胶和漏油,接地是否良好
4、检查支架有无脱落及锈蚀,电缆子啊支架上有否插伤。
(2)户内外电缆及终端头的维护
1、检查终端盒内有无积水、空隙或裂缝现象。
2、检查终端头有无漏胶现象,如发现漏胶,应立即用沥青封口。绝缘胶不满时,应用同样的绝缘胶添满。
3、检查有无电晕放电痕迹并清扫电缆头。
4、测定接地电阻和绝缘电阻
5、检查电缆的标识牌是否清楚完整
官方参考网址:www.wuhanyi……ian.com/xiangguanjishuwenzhang/275.html

网友A:
我们的沟里全是水,地下渗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沟里全是水,地下渗出
我们厂也是,潜水泵不间断排水

网友C:
我用的是母线
有一条1有些发热
但是不是谐波

网友D:
电缆啊,说真的还真没有去注意维护过

网友E:
貌似楼主说的这些方法已经过时了
现在用的电缆都是特殊材质电缆
就以我们这里来说,我们这里电缆沟长期积水。而且水中含有各种酸碱介质,但是从来就没有出现过问题。
电缆沟的维护,是与电缆本身有很大关系的。

网友F:
我们的沟里全是水,电缆全浸泡在水里

网友G:
电缆沟的维护可以使用自动化的设备来做检测。能够提高电缆沟的安全性。
宝钢的电缆沟里面都安装有温度,水位等的自动检测设备的。
尤其是电缆沟的防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