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31):
问题描述:最近用NPC1220测其他压力,由于本人刚接触电知识,不太了解这个恒流供电,手册上给了一个参考电路,但是没有看明白,产品要求是恒流,但是这个电路还是恒压的,不知道这个芯片的5,6管脚的电阻如何选值,请大家指导下,谢谢。。。

网友A:
恒流或者恒压都是可以的.
这样测量精度才有保证,
就好象你去测量长度,首先你的尺必须准确一样的.

那个电阻好象是内部的,不需要你添加的吧 ?

网友B:
这两个电阻是调节放大倍数的

网友C:
芯片的5,6管脚的电阻是内部设定,不需要你改变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