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lg这个长条电源,又出新问题,弄了一天了,着急

楼主(2013-12-31):
见附件

楼主:
补充:把开关管去掉后,D10上的-15v有(-15v),其它输出没有,不短光耦的3.4脚各项输出均大一倍多包括(-15v),实在看不懂这个电路怎么激励的,还有请问zd17应该是多少伏的稳压管?变压器能造成这种故障码?
参考这个精华帖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241008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想干什么 TL431 连接的R49 50 51 电阻开路 是很常见的 ZD17是2.4V稳压管

网友B:
短接光耦有输出,问题在光耦和反馈电路。

网友C:
1、去掉开关管后D10有-15V?这个很异灵!
2、不短接光耦3、4脚各项输出电压大一倍。但电路中3、4脚本来就没有短接的呀?
3、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本电源故障一上电就全部电压偏高(大一倍以上)?
4、如果是全部电压偏高,那么就是电压检测返馈失控,光耦和次级基准431换了没有?还有与此有关的周边元件。
此电路有一个点很矛盾,但很主要,希望是我眼花。

网友D:
回复 网友C:
ZD17是4.2V稳压管

网友E:
这个应该是90年代经典彩电机芯A3电源去掉保护三极管的简化版。激励由负绕组通过R46、C13提供,通过光耦PC9、TR16反馈调制。网上关于A3电源的原理及维修的文章太多了可以参考。

楼主:
看来是我没表达清楚,补充如下:1、这个电源一送电各路输出就高出一倍多。2、tl431,和光耦全换过,+5v采样电压都到+9.3v了。按我的理解,如果短接光耦输出侧应该没输出电压了,可就是有,我实在理解不了,所以才有上述贴。希望大家一块讨论讨论,让我能把这个电路搞清楚,我就不明白它是怎么震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想干什么 TL431 连接的R49 50 51 电阻开路 是很常见的 ZD17是2.4V稳压管
R49 50 51 电阻没开路,阻值正常。zd17好像不是2.4v,我测的两端电压高于3v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是90年代经典彩电机芯A3电源去掉保护三极管的简化版。激励由负绕组通过R46、C13提供,通过光耦PC9、TR16反馈调制。网上关于A3电源的原理及维修的文章太多了可以参考。
多谢多谢,先搜了学习下

网友F:
R50
拆下来量,多数是它坏了。

网友G:
这现象多半是反馈的问题431回路多检查,也有可能是电阻变质,不一定彻底坏。

网友H:
分流管是不是不对?怎么是PNP的

楼主:
打扰大家了,是我搞错了,找了块新板,量了一下,输出还是翻倍,各项都翻倍,超过电容电压,看来是应该这样吧,由于客户急用,我直接换上了,要是有时间量一下就好了,是不是插上主板(带载)后电压会降低,可惜没时间了,不过输出电压肯定不能超过电容电压,这一点是肯定的。此帖告一段落算是给大家一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