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31):
联想笔记本B460XP系统最近老是蓝屏,重启一下又可以开机了,用一个小时后又蓝屏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先用软件检查修复试试看,检测一下硬盘,重装系统,估计会有点麻烦,实在不行就换新的,新年来了东西也该换换了。

网友B:
温度高了?

网友C:
把内存取下来擦擦

网友D:
检查一下硬盘吧,我直接K27就经常这样,不到一个星期硬盘挂了,后来换了硬盘还蓝屏,再换装个系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