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31):
求大神指导  新手上手 很是忧伤!

网友A:
西门子有smart
国产,台湾的有很多,不明白联系我。

网友B:
一直在用SMART 700和1000的,现在都是IE的,带以太网口,可以和SMART PLC用网线连接。
直接省去通讯电缆,调试也只需带网线,非常方便的说。
但是SMART绝对不算性价比高的产品,只是用着方便而已。

网友C:
如果客户,没有特别要求还是不要用IE700.IE1000的西门子屏。那是低价商用屏,用了你就知道,反应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客户,没有特别要求还是不要用IE700.IE1000的西门子屏。那是低价商用屏,用了你就知道,反应慢。
你是指触摸反应慢,还是变量更新慢?

网友D:
屏的品牌不少,具体选型要看需求和投入……

网友E:
用国产触摸屏试试看。

网友F:
根据实际需要选啊

网友G:
国产的用mcgs就可以。如果是进口就直接用西门子的屏,通讯就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