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31):
我有一台ABB的ACS800的变频器,是控制桥机行走的,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手柄指令不管是往前还是往后,都只有一个方向,变频器内10.03这个参数没有,不能改双向或单向,,程序里手柄的信号有正负速度(即有正反方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查一下手柄给定的速度是如何传输的,挨着查下去看看。。。

网友B:
是不是变频器设置被改动了.只许一个方向

网友C:
变频器控制电机的旋转方向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靠方向控制信号正反转,当信号为高电平,正转运行,当信号低电平,反转运行;另一种是靠给定信号的极性控制旋转方向,当0-100%给定,正向旋转,当0-(-100)%,反向旋转。楼主的情况是哪一种呢?不得而知。

网友D:
应该是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E:
参数问题咯

网友F:
全英文,操作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