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1):
请问装了WIN8 64位版系统,用USB转串口线的驱动怎么解决的?

网友A:
呵呵;这个只能由你转换器的厂家来提供对应的升级驱动;

网友B:
买根FIDI芯片的转换线,无需驱动。

网友C:
win7先搞差不多再说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FIDI是什么。。

网友D:
XP系统我还没用够呢!换了台新电脑,没法弄XP,只能WIN7,感觉很不习惯,现在又是WIN8!唉!现在应用软件更新速度赶不上操作系统的更新速度啊!

网友E(2014-03-08):
引用 网友C:
win7先搞差不多再说吧
问题是现在很多新电脑都是WIN8滴

网友C:
你可以安装WIN7的系统

网友F:
买线的时候就送驱动盘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