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1):
那位师傅能帮我解释一下QY42P输出模块上的小开关打到F跟打到L有什么区别,会影响输出功能吗,详细点

网友A:
只是选择LED显示,不影响输出!
左侧F 的选择提供前面一半Y00 至Y1F LED 指示右侧L 的选择提供后面一半Y20 至Y3F LED 指示!

楼主:
知道了,谢谢你

网友B:
上面的指示灯显示左侧还是右侧插座的信号的意思;
输出指示灯只有32个,而输出点是64个,所以用这个开关切换;
与PLC运行没有关联;

楼主:
回复 网友B:
知道了谢谢,这下更清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指示灯显示左侧还是右侧插座的信号的意思;
输出指示灯只有32个,而输出点是64个,所以用这个开关切换;
与PLC运行没有关联;
很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