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1):
选择面板运行,调节电位器,范围只能在十三到三十六之间,不能0到50,可以运行,风扇运转和UVW输出都OK,选择端子运行,开机短接FWD和COM,面板显示频率0,风扇运转,送入VF1(以选VF1输入)电压,频率不能上升,如果这时把面板电位器旋钮调到最小,出现欠压报警,无法理解!

机器我已经做过回复出厂设置了,故障不变。

此机器曾经因电源电路不稳压,烧过驱动电路。(以前故障时频报欠压,不报欠压时运行就报FLE模块故障,换了4个A316就这样了。)

高手在哪里,帮帮我吧,希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控制面板出现故障,请仔细查询。

网友B:
还是没修好呀。换什么了也没说清楚。看来问题不是一个地方。需要接着换。

网友C:
检查面板电位器5V是否有短路…
应该是与5V有关的某个电路出了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换了驱动电路的4个A316,IGBT没问题没换,电源换了稳压取样的电阻,现在电源提供给驱动的+15和-7.8都正常,面板电位器中心点连接到CPU板的一片LF353上,LF353的4脚和8脚之间是30V,不知道是否正常,另外VF1的输入也提供给一片LF353,怀疑电源电压不稳压时把这两片LF353都烧坏了,但是用对地测电阻的方法测量没有明显异常,准备明天找两片353换一下试试,请问高手还有其他的建议没有? 如果353换了还是不行怎么办呢? 我应该从哪里下手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哦,我不是维修变频器的,是使用变频器的。所以,无法帮助你。很抱歉。其实,你可以直接咨询制造商的技术,看看是否能得到技术支持呢?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复,机器已经搞定,换了两片353之后OK了。

网友D:
换个面板看看,是不是面板问题。

网友E:
估计德力西的销售不错,但用起来就那么回事

网友F:
德力西的变频器是骗人的,一个厂用17台15KW的变频器一年后坏12台,温州出的变频器大部分寿命都很短,都是靠电器销售网络优势赚黑心钱,拆机比较天正的比人民 正泰 德力西的要好许多,不过最好国产变频器还是广东的

网友G:
不敢用啊。

网友H:
好些变频是一打开壳,感觉到板子中气不足,长不了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