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1):
我有一台德力西变频器CDI9200G075 经常报FL?(问号是北字的右半部)提示模块故障。检查电机和线都没有问题。如果是逆变模块损坏怎么判断?或者还有什么引起这个故障?希望大家帮忙解决。

网友A:
如果排除外部电机问题,请检查电流传感器检测电路…
可尝试更换全部驱动电容…

楼主:
怎么检查电流传感器检测电路?用什么工具?

网友B:
更换驱动电路4个A316J,我刚修好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