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1):
为什么施耐德ATV61变频器设置AI2端子时,一直无法设置成功啊?

网友A:
我也不会,昨晚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出产设置是AI1通道,直接选AI2就是选不上,急了把信号输入到AI1上,用户又说与图纸不符,于是又恢复出产,命令设图形终端,I/O设端子排,这时发现AI2通道打了钩了!呵呵

网友B:
没有说明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