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1):
单位630kva的变压器,用了两年了,加了不少设备。最近又打算加100多千瓦的设备,于是大概算算所有设备的功率,发现已经远远超出变压器的容量。问题是:有些设备不常用,但什么时候用又没有规律。请问:该怎么算变压器的容量

网友A:
变压器容量不是算出来的,现成的电流表可以测量,难道盘上没有?
至于设计院在设计时,负载容量采用计算方式,那是没办法的办法。
其实,无论你如何精确计算,其计算结果不可能与实际一模一样,最准确的办法就是现场测量。

网友B:
630kva就是变压器的容量!就是指变压器的视在功率是630kva。换成有功功率一般效率是0.8,约是504kw。

网友C:
变压器的容量是固定的,是根据用点负荷来选择的,你增加了用电负荷,可以适当的增加电容来补偿。

网友D:
楼主说的能理解,这主要是靠自己的经验来,按所有设备容量全加起来算太大了,与实际会差很多,给你的意见是,全加起来的总功率*0.8大概的功率因数*0.7-0.9的所有设备同时运行的概率,阻性高的取值高*1.1-1.2的以后公司发展的余量*经验值(0.8-1.1)这是要根据你目前的变压器负荷情况来修正的.我的经验证实,我计算过两幢厂房,投入运行后,变压器的负载率在60%-70%之间,一个是00年投产至今没换过,一个是07年投产的至今.

网友E:
算有功,选择变压器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能理解,这主要是靠自己的经验来,按所有设备容量全加起来算太大了,与实际会差很多,给你的意见是,全加起来的总功率*0.8大概的功率因数*0.7-0.9的所有设备同时运行的概率,阻性高的取值高*1.1-1.2的以后公司发展的余量*经验值(0.8-1.1)这是要根据你目前的变压器负荷情况来修正的.我的经验证实,我计算过两幢厂房,投入运行后,变压器的负载率在60%-70%之间,一个是00年投产至今没换过,一个是07年投产的至今.
对,就是怕变压器小马拉大车,会出事的

网友F:
宁愿算大点不让小呵呵

网友G:
按照上述的算法,尽量留用余量,不然以后再增容比较麻烦。

网友H:
想算得准有点难,630Kva电流大约是930A。还要看你是什么行业。冶金,水泥,纺织,机械加工,化工都不一样。

网友I:
可以平时观察、记录,看最大及一般负荷是多少。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能理解,这主要是靠自己的经验来,按所有设备容量全加起来算太大了,与实际会差很多,给你的意见是,全加起来的总功率*0.8大概的功率因数*0.7-0.9的所有设备同时运行的概率,阻性高的取值高*1.1-1.2的以后公司发展的余量*经验值(0.8-1.1)这是要根据你目前的变压器负荷情况来修正的.我的经验证实,我计算过两幢厂房,投入运行后,变压器的负载率在60%-70%之间,一个是00年投产至今没换过,一个是07年投产的至今.
对,就是怕变压器小马拉大车,会出事的

算大了也不好,要容量费的!!

网友K:
加一个小一点的变压器,单独给后加的设备供电,这样可以降低成本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也是这意思

网友L:
呵呵,楼主不如跟领导说,加变压器很麻烦的,又要跟供电局申请增容,又要增加变压器房以及相关的高低压配电柜,还要考虑新变压器与旧变压器之间安装联络柜。

说不如直接更换一个1250KVA,原来的低压配电柜不换,直接接变压器输出增加一个出线柜。

网友M:
根据负荷计算,你所说的有的设备常用有的设备不常用。在负荷计算时会考虑到一个需用系数的。变压器负荷率选用75%左右。。

网友N:
好像有个系数的,建议楼主找相关书籍看看

网友O(2014-02-19):
回复 网友H:
请问,你这个数据是怎么算的?

网友P:
长见识了,工控论坛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