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1):
论坛里面感觉做机械设计的人不是很多,但是做工控的人,也会经常要做一些机械设计方面的事情,但是由于接触不多,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才能开始设计。
机械设计一般分几个阶段:
1.方案,在设计方案的时候也是最关重要的,这是机器的灵魂和骨架,如果一开始就错了,那后面就没有办法改变了,就会先天不足。所以在做方案的过程中要不断的去想一些可能发生的事情,多看一下相关设备,别人是怎么做出来的,参考一下别人的经验是有好处的。
2.设计过程,在设计过程中会出现很多意不到的问题。这些问题多发生在制图的过程中,边做图就会发现开始的方案中有某些不足之处,往往图快做完了,才发现某些地方出了问题。
3.在设计过程中,同样要考虑控制方面。并不是机械设计的把脑袋一拍就可以了的,还要考虑这种机械控制上能不能达到自己的要求。并不是一定就是非要伺服步进不可,有时气动元件可能比伺服好用多了。能简单控制的,千万不要搞得太复杂,复杂了,加工制作也是麻烦,今后的故障也很更多一些。
4.我还是相信CAD制图,3D效果这是给外行看的,给别人看的,对自己来说,基本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我的SolidWorks绘图也不错,但出图时,绝对不用。CAD能做一些精密的计算和干涉模拟,SolidWorks的模拟也是给外行看的。没有实用之处(我技术不好,所以这样说)。
5.画零件图时,先要从基础面上画起,比如我先画机械最下面的支架,底板,因为所有的零件都是装在底板或支架上面的。然后再一个一个的加零件上去,比如这个零件要装在底板面,那么零件画好后要打安装孔,这时就和底板上的安装一块就画出来了,保证一点都不会出错,画好后再取出来。这是为什么有的机器零件上有这么个小小的缺口,那就是一起画图的时候发现的干涉。
6.边画图时,要从安装部位取图形出来,其实这个时候的装配图就己经出来了。在做干涉检查时,取下图形就成了装配图。
7.在做完一个图时,要做图框这些东西。然后还要做图号。这个时候可以同时用Excel建一个图纸清单明细表。边做图的时候,图纸清单也同时出来了。如果这个时候不做,放到后面,就非常的麻烦。
按上述经验,可以同步完成:画图、图纸清单、装配图。
做机电一体化设计的,甚至于在机械设计过程中,程序控制方式都了然于胸。

网友A:
做机电一体化设计的,甚至于在机械设计过程中,程序控制方式都了然于胸。
其实做工控,跟机械设计打交道非常多,很多时候也很不愉快!

网友B:
我看不懂机械图

网友C:
机电不分家,要是协调不好很容易出错的。

网友D:
的确是,电气永远只是机械的配角。

网友E:
虽然我是机电一体化专业毕业的,机械部分不,现在干调试机器方面的,机械方面也相对不多。请问吴工想要相对应的提高机械部分的知识。得怎样下手呢?

网友F:
机械电气永远都是相辅相成的。机械是手电气就是大脑.

网友G:
挺好!顶起来!

网友H:
机电不分家嘛

网友H:
CAD能做一些精密的计算和干涉模拟,请问楼主AUTOCAD中怎么实现的

网友I:
机电一家,如果都能精通,那是很多工控人的梦想啊。

网友J:
我有9楼同样的疑问!CAD怎样做干涉检查的,我接触过公司的机械工程师和新加坡过来的几个工程师他们都是用的solidworks.一台大型的机器都装配在一起,做干涉检查比较方便,solidworks出加工图确实不怎么样!

网友A:
楼主真和,机械师

网友K:
嗯,的确机电一体化是必须的,我们和机械设计的师傅合作,虽然前期说得很好但后期出问题就推来推去。。。工期长了一倍多。。

网友L:
没有实用之处(我技术不好,所以这样说)。
这句比较好!SOLID WORKS功能还是很强大的!
要用发展的眼光看整个流程!要不断进步才行!

网友M:
机电一体必须的。

网友N:
做机电一体化设计的,甚至于在机械设计过程中,程序控制方式都了然于胸。

网友O:
机电最好不要分家,在别人的机械上按照别人的思路做控制很难协调,最好自己一个人全包,比较顺利,机械设计还是CAD方便,看似慢,但还是很稳的,三维就是酷一些。

网友P:
经常用CAXA就总觉得CAD作图怎么那么别扭,其实就是不习惯,CAD功能非常强大。

网友Q:
第1、2点,电气设计亦可参考;
第3点,以前机械设计的同事,就是这样考虑的,包括电气安装方面。

网友R:
个人感觉solidworks 还是可以的  出图比较方便 修改也方便,材料清单可以自动生成

网友S:
引用 网友F:
机械电气永远都是相辅相成的。机械是手电气就是大脑.
这个解释更好。。。

网友T:
这些指令怎么用啊?普及下?就知道用CAD出加工图

网友U:
机械与电气永远是相辅相成的,任何一个有缺陷都会影响整个机器的工作,但是电气的改动比较灵活!

网友V(2014-04-21):
机电不分家

网友W(2014-10-12):
做你的春秋大梦,凭CAD就能看出零件干涉。那其他的三维软件不是靠边站了。UG,pROE ,都比CAD强,不足之处就是在二维图了吗,没有CAD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