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2):
台达变频10台以上时用什么通讯方式跟plc通讯控制好呢?

网友A:
当然采用485通讯了

网友B:
太多了 速度是个问题

网友C:
用DEVICENET或PROFIBUS、CAN等总线都可以,只要是支持就行。

楼主:
那个抗干扰较好呢?还有就是造价问题,这台达的也能用DEVICENET或PROFIBUS、CAN这些做通讯吗

网友D:
用自带的MODBUS最便宜,用RTU最快

楼主:
用RTU最快----------这是个什么?需要什么样的硬件和软件?还有DEVICENET或PROFIBUS、CAN这些?求指点

网友E:
回复 楼主:
moDBUS-RTU啊,和那些总线没关系

楼主:
真的不明白是哪个速度快了啊?

网友F:
台达变频器支持MODBUS协议,所以,可以用MODBUS RTU通讯

网友G:
台达变频器支持485与CAN总线

网友H:
CAN,PROFIBUS总线方式快。速度要求不高,用MOD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