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驱动器的几个疑问

楼主(2014-01-02):
驱动部分如下图问题是:
一每次出问题都是D1 R1R2. Q1或Q2坏这是为什么
二Q1Q2是贴片元件上标N1ZGB不知是什么管可用什么代替
三很多厂家的R3R4都是直接接在IGBT的GS两端的这边可不可以将Q1Q2直接短接
四此驱动器所配电机额定电流仅为0。5A为何要使用电流这么大的lGBT呢
请各位大俠看一下帮我解释一下。 咸工在吗 最主要是Q1Q2用什么来代替

楼主:
大家都在放元旦假吧 放完假了来帮帮我吧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这个图自己看得清吗?
反正我是看不清

网友B:
是什么牌子驱动器你的图太不清晰了看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红笔试试

网友C:
Q1,Q2应是高速PNP,换得不对可就容易炸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具体应该用什么型号的管子啊 这个型号的查不到啊谢谢了

楼主:
图上D1画错了 应该是个快恢复二极管 对不起各位
查了一下G4PH40KD的VGE为15V 那Q1 Q2的VBE应该也是15V吧 VCE也应该=15V吧 当IGBT的驱动电压超过20V时Q1Q2就会击穿保护了IGBT 同时电流增加使快恢复二极管也击穿 不知道分析对不对 Q1Q2可不可以用TN0201T来代
论坛里的大侠们帮帮忙分析分析吧

楼主:
大家来看看帮帮忙啊

网友D:
5楼已经回答了你,赞同!
这个管子是控制IGBT下降沿时间的,加速关闭IGBT的,你可以看到这个驱动是单电源供电的,上半桥是自举电容供电的,所以没有负电压偏置,必须加速关闭!拿掉这个管子就随时炸鸡!!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谢谢你 原来这Q1Q2是加速IGBT截止用的啊 我是个新手 请问高速PNP管Q1Q2有什么具体要求比如VBE,VCE,ICE麻烦你百忙之中帮我再分析一下 谢谢了啊

网友D:
不用谢,我认为用s8550可以代替,是贴片的话就用贴片管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回复   这边是贴片的啊 我找一下资料看看有没有和这个一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