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软启动器

楼主(2014-01-02):
各位大虾你们好,现在我单位的欧瑞软启动器总是坏。各位有这方面的资料或经验能不能分享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看下负载与额定功率是否一致,检查下机械传动装置部分是否正常?还有显示的故障内容是什么,针对性的查下

网友B:
欧瑞软启动器品质问题还是使用环境问题?这是要首先判明的。

网友C:
能判断出是怎么坏的吗?使用问题 ?产品问题?具体事具体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C:
停车的时候还好好的。等开车时,合闸送电它的面板就总是闪烁,不知是什么原因。坏了十个了。都是这个故障。是欧瑞的软起动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停车的时候还好好的。等开车时,合闸送电它的面板就总是闪烁,不知是什么原因。坏了十个了。都是这个故障。是欧瑞的软起动器
从什么时候开始坏的,多大功率的?什么负载?以前用的好好的?坏之前做了什么改动没?

网友D:
找厂家吧,坏了这么多就是大问题了。

网友E:
可以联系厂家技术工程师去现场指导,这样大的损坏率可能是产品质量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能是到了它的使用寿命了吧?什么地方也没有动,用着就这样了。把振荡管旁边的两个电解电容换了,还有把通电脑板的电源滤波电容换了,就好了。

网友F:
最好是赶紧换一个吧·

网友G:
咨询一下欧瑞的售后工程师嘛!

网友H:
还是找厂家来现场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