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2):
PLC是FX1N-40MT-001,驱动器是MR-JE-40A,其通信端口CN3为USB接口,用哪种通信模块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呵呵;你这二个通讯起来做什么用?

网友B:
这伺服直接用PLC的脉冲输出端口控制就可以了
那USB口,可以用来连接电脑中的伺服调试软件

网友C:
通讯搞太多了?
正常是PLC发脉冲控制伺服

网友D:
伺服CN3有422通信接口,可在PLC上安装个RS422通信模块,PLC用通信方式控制伺服;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伺服CN3有422通信接口,可在PLC上安装个RS422通信模块,PLC用通信方式控制伺服;
很想问一下,你这样用过吗?

网友E:
三菱伺服支持通讯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