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2):
TriggEquip trOut1,450,0\DOp:=do06_AirBlow,1;
TriggEquip trOut2,50,0\DOp:=do06_AirBlow,0;
   TriggL Offs(pPickUp03_R,0,0,0),v5000,trOut1,z10,tGripper\WObj:=wPickUp_R;
TriggJ pPickWait_R,v5000,trOut2,z100, tGripper;

第一行450 什么意思
第一行0 是代表什么
第一行后面1 代表什么
现在的问题是,我想延长输出do06_AirBlow的动作时间,应该改哪个参数呀!

楼主:
帖子不能沉了,顶起来呀!

网友A:
,怎么样才能,加起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TriggEquip trOut1,450,0\DOp:=do06_AirBlow,1;
TriggEquip trOut2,50,0\DOp:=do06_AirBlow,0;
   TriggL Offs(pPickUp03_R,0,0,0),v5000,trOut1,z10,tGripper\WObj:=wPickUp_R;
TriggJ pPickWait_R,v5000,trOut2,z100, tGripper;

第一行450 什么意思
第一行0 是代表什么
第一行后面1 代表什么
现在的问题是,我想延长输出do06_AirBlow的动作时间,应该改哪个参数呀!

没弄过机器人,只是猜一下,顺便帮你顶一下帖子。
TriggEquip trOut1的声明是不是一个结构,里面包含450等多个变量?
do06_AirBlow 的声明是不是一个WORD?
如果是,我猜应该是
TriggEquip trOut1,450的第0位 = do06_AirBlow的第1位
TriggEquip trOut2,50的第0位 = do06_AirBlow的第0位。
而且这里表示的是TriggEquip trOut1,450 和 TriggEquip trOut2,50 这两个变量如何获得的,并没有说明do06_AirBlow是如何获得的,感觉楼主应该在找找别的地方还有没有用到这个变量?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谢谢您,我感觉不对,我到网上搜了个说明书,http://www.docin.com/p-617994208.html?nb=2  你看看!240页

网友C(2014-08-22):
TriggEquip trOut1,450,0\DOp:=do06_AirBlow,1;
!!在到达Offs(pPickUp03_R,0,0,0)前450mm处打开do06_AirBlow=1;
TriggEquip trOut2,50,0\DOp:=do06_AirBlow,0;
!!在到达pPickWait_R前50处关闭do06_AirBlow=0;
   TriggL Offs(pPickUp03_R,0,0,0),v5000,trOut1,z10,tGripper\WObj:=wPickUp_R;
!!走直线到点Offs(pPickUp03_R,0,0,0),同时置trOut1=1;
TriggJ pPickWait_R,v5000,trOut2,z100, tGripper;
!!joint运动到pPickWait_R,同时置trOut2=1;

如果要延长do06_AirBlow的动作时间:
我觉得可以考虑在以下三个点来添加.
1.将450改大一些;
2.将50减小一些;
3.在TriggL和TriggJ两个指令间加WAITTIME指令.
具体看现场实际情况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