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前的组网故障问题总结

楼主(2014-01-02):
在每一次调试前,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把硬件全部组态正确,网络组建好。此时,才能把程序下载进去进行软硬件的调试。然而,就是这前期的组网问题,往往能够遇到千奇百怪的问题。不管经历过多少的弯路,最终都会把项目调试完成。只不过是顺利不顺利的问题。下面就我经历过的一些小白问题,跟大家分享下。
1、模块已组态,但不可用,预设值/实际值不匹配:(插入的模块和组态的模块类型不同) 期望的型号 ,与当前型号不匹配或是 不可用。
  这样的故障最为常见了。那么,很有可能的原因:(1)就是检查组态型号和实际模块型号是否一致。不过这样的原因很小,因为大家做工程都很谨慎,(2)就是硬件上有些模块没能正确连接上,导致故障出现。也会出现此类故障现象。我遇到a.西门子ET200S上的高性能直接启动器模块与底板插接处,因为接线工的暴力,竟然把链接处的插针压弯了。表面上安装到位了。实际没有到位。这样导致ET200S故障,导致CPU也会出现上面的故障。当时,换了模块也不行,换了底板才发现插针已经损坏。b.实际安装的模块数量比软件组态中的数量模块多一个,但是多这个模块没有用,只是备用。但是,软件中的硬件组态下载到CPU中,硬件多一个模块,虽然没有接外边传感信号,但是它在ET200S接口模块上。这个故障让我很郁闷。大致一看,没有问题。都是正确的。但是,仔细检查,少组态了一个备用的模块。同样也会出现上面的故障信息。
 2、针对总线没有连通,我遇到的情况跟大家分享下。
(1)ProfiNet网络不能正常连接
a、网线硬件连接就是错误的。由于接线都是接线工来操作。根据在线诊断,定位故障的子站或是分站的设备。 我都是再另外做一根长的网线,单独拉一根到出故障的设备上面,进行检测。直接判断出,网线的硬件接线错误。b.干扰问题所致。当时,我的网络总线布置是分站和变频器走在一路上面,星型连接。每一路上面都是ET200S子站和变频器。当时组态没有问题,但是真正运行时候,就出现网络故障。后来在网络布置上进行更改,一路上把子站放一路,把变频器放一路,这样重新布置网络,重新布线,避免了上面的问题。
(2)ProfiBus网络不能正常连接
a.设备初期运行正常,运行了半年之后,就总是出现丢站的现象。当时,以为是干扰所致,就把所有屏蔽做了检测和修改。故障仍然出现。总线电缆也是西门子原装的。后来就更改网络结构。把CPU上的DP接口放在总线的中间,终端电阻打到OFF,然后,两边再连接其他DP站。原来是CPU放在DP总线的开始端,这样经过更改之后,故障不出现了。这根通讯的据率和速率有关系导致这个故障出现。
b、DP总线一直故障,连接不上。从硬件检查,包括DP设备上拨码开关。软件参数的检查都没有问题。但是始终通讯不上。这个故障让我折腾很长时间才找出问题。当时,也是把通讯电缆和动力电缆分开布线,降低通讯速率,终端电阻检查,屏蔽接线的检查。都没有问题。
  原来是DP接头安放的位置不对所致的。 我CPU下挂了机器人。机器人对CPU来说是从站,但是机器人自身有下挂了ET200L作为这个模块的主站。这样,机器人作为CPU从站,作为ET200L模块的主站。DP总线需要两个DP接头,一个是从CPU过来的,一个是从ET200L过来。都要接在机器人上安装的CP5614 A2这个通讯卡上面。同时,要保证机器人内部通讯参数配置正确,I.O驱动配置正确。以为这方面原因,折腾来折腾去的。反复配置断电重启。都不行。看终端电阻的位置也都正确。后来静心想了下,漏 一个环节,因为接线安装都是工人在操作。我一看DP接头硬件安装位置机不对,导致整个DP总线就不能通讯。后来把两个DP接头在机器人控制柜内换下位置就全部好了。
 上面是我们都经常在调试前遇到小问题,只是我们做调试前,细心点,冷静点,都能把这些问题快速解决。

网友A:
a.设备初期运行正常,运行了半年之后,就总是出现丢站的现象。当时,以为是干扰所致,就把所有屏蔽做了检测和修改。故障仍然出现。总线电缆也是西门子原装的。后来就更改网络结构。把CPU上的DP接口放在总线的中间,终端电阻打到OFF,然后,两边再连接其他DP站。原来是CPU放在DP总线的开始端,这样经过更改之后,故障不出现了。这根通讯的据率和速率有关系导致这个故障出现。
-------------
这种情况我倒是没有遇到过。
另外,我说一下我经历的吧
西门子总说的EMC干扰,经常建议现场通讯电缆走钢管等等,一般情况下,干扰现象倒是没有那么严重过,我们的动力线也是大电流的居多。
我在现场遇到的丢站情况,一般都是主要以DP头的质量问题为主,
一般情况下,我的排查方法是,
遇到大部分分站挂不上之后,可以一个个的添加分站,也就是说终端电阻一个个从ON打到OFF,也是可以简单判断分站问题
再查通讯的接线是否正确及终端电阻是否正常,基本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