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感应开关

楼主(2014-01-02):
红外感应开关能否控制节能灯和LED灯,为什么?

网友A:
说明书上有说的,不能。节能灯很容易坏的。

网友B:
这就看你选的红外线开关了,市场上有很多红外线开关是不行,但有一部分还是可以的。

网友C:
把可控硅换成继电器就可以

网友D:
俊朗的红外感应开关说可以

网友A:
不能说可以啊,是有的能用的,一般大众的都不可以的啊。这个开关以前有用过,就换的是节能灯,当时也不知道啊,后来问才知道很容易坏,是里面的可控硅引起的问题。

网友E:
这要看买的是什么输出的开关了。或者改造下。

网友F:
可以,没有任何问题。

难道你用传统的墙壁开关也不是接通断开?
只不过红外感应开关位置要安装正确,不要人一走过老是误开关。
还有红外感应开关最好选择继电器触点输出类型。

网友G:
LED灯没问题。
节能灯反复开关可能有问题

网友H:
如果后面在加一个延时开关或者定时功能估计其就能够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