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EB500

楼主(2014-01-02):
威纶触摸屏EB500添加图片用256色BMP格式 256色是什么意思 应如何设置

网友A:
你在人家地盘讨论,不是找骂

网友B:
图片有一定的要求

网友C:
呵呵;电脑显示属性里有个设置,颜色选16位还是32位的;
如果这个懂了,那么就能明白256色是对应8位的;

网友D:
楼上说的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受教了 十分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呵呵;电脑显示属性里有个设置,颜色选16位还是32位的;
如果这个懂了,那么就能明白256色是对应8位的;

网友F(2015-06-03):
引用 网友C:
呵呵;电脑显示属性里有个设置,颜色选16位还是32位的;
如果这个懂了,那么就能明白256色是对应8位的;
楼主厉害!以前我也不知道!今天被你解释的这么恰当!学习啦

网友G:
可以用画图另存为 256色位图 格式来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