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2):
首先你要有台有串口的电脑,就是那种9针的梯形口,共两排 第一排4根 第二排5根。(一般都用这口编程)

然后你要有一根编程线,根据要下载程序的PLC品牌而定,不同品牌有不同的编程线,另外不要把串口延长线当成编程线(特指西门子S7-200的编程线,别的品牌线见过几种 剩下的说不清了)

然后你得有已经编好程序的PLC 如果有密码,你还必须知道密码 否则无法读出程序(反正有密码我是读不出来,有破解那时间还不如自己编写个呢)

接着你需要有该PLC对应的编程软件,例如PLC 西门子S7-200 的编程软件就是:V4.0 STEP 7 MicroWIN SP3 这是我现在用的。

然后将PLC接上电源,根据PLC要求 有的是220伏 有的是24伏 一定要确认好。

然后插上编程线 就是让PLC与电脑连接起来 打开编程软件

设定好端口 和波特率 等参数(一般默认即可,如果连不上再修改,或检查编程线是否有问题)

点击上载 不同的PLC上载的图标不一样 例如西门子的就是这个,一定要分清,下载时向PLC里写 上载是从PLC里读 别的PLC 我现在手上没有编程软件不好说 反正一般都有箭头指示 像PC=>PLC这样的就是下载图标 反过来PC<=PLC就是上载图标。

一般执行到这里上载基本完成。调出的程序和PLC的程序是一样的。

注意:在向PLC写程序时,注释部分是不进PLC的,如果你是用别的电脑也就是说不是原来编程的电脑读取程序 或即使是原来的电脑 重做了系统 注释都不会有。除非你是用原来的编辑环境加上和PLC里程序差不多也就是说版本比PLC里的程序低一些 但注释部分完整 那么才能有注释,否则你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自己添加注释了。

网友A:
首先你要有台有串口的电脑,就是那种9针的梯形口,共两排 第一排4根 第二排5根。(一般都用这口编程)

第一句看到这就不用看下去了……实在太浪费时间看这些无用的帖子了,都是发帖机器人……

网友B:
我的破电脑没串口只有USB,所以我用USB接口的,还有我没有笔记本只有台式机,所以工厂的所有的PLC程序都没有备用的。问过老大,他说没必要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不会吧,电脑没有usb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电脑没有usb
你看错了

网友E:
问过老大,他说没必要
也是250的老大
程序怎么能不做备份呢?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呵呵,也许人家有备份

网友F:
帖子中的说法很多已经是过去式了。

首先你要有台有串口的电脑,就是那种9针的梯形口,共两排 第一排4根 第二排5根。(一般都用这口编程)
——目前PLC基本都有向以太网口标准化趋势。

设定好端口 和波特率 等参数(一般默认即可,如果连不上再修改,或检查编程线是否有问题)
——编程连接参数一般都是默认。
注意:在向PLC写程序时,注释部分是不进PLC的,如果你是用别的电脑也就是说不是原来编程的电脑读取程序 或即使是原来的电脑 重做了系统 注释都不会有。除非你是用原来的编辑环境加上和PLC里程序差不多也就是说版本比PLC里的程序低一些 但注释部分完整 那么才能有注释,否则你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自己添加注释了。
——现在很多品牌PLC支持注释下载,所以上传后也能看到注释。

网友G:
确实比较“过去式”的说法,但基本的准备步骤就按照这个来。
也贡献一个自己N久前作的三菱步骤:

网友H:
回复 网友B:
先买条USB转232的转换线,好的不便宜啊。

网友I:
额,西门子的下载线好贵的。

网友J:
晕,这个也要来发下?

网友B:
USB转323的线我自己有,我自己在网上买了条黄色的USB线。自己有时候在用的。

网友K:
不喜欢看长篇的。

网友L:
刚学的朋友还是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M:
楼主这帖子写的...
很久很久以前,呵呵

网友N:
是有点老,只能怨时代变化太快了……

网友O:
这是在哪里抄的文章啊   不会有人还在用sp3吧  是不是太老了点啊!!!!!!!!!!!!!!!!!!!!!1

网友P:
楼主想入门要去参加一下培训

网友Q:
引用 网友B:
USB转323的线我自己有,我自己在网上买了条黄色的USB线。自己有时候在用的。
话说323是啥?没听说过

网友R: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电脑没有usb
人家说只有USB.

网友S:
引用 网友B:
我的破电脑没串口只有USB,所以我用USB接口的,还有我没有笔记本只有台式机,所以工厂的所有的PLC程序都没有备用的。问过老大,他说没必要
你们老大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