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2):
我现在只用 过一般的控制元件。PLC与HMI。还没有用过啊

网友A:
你说的一般控制元件是什么意思?

网友B:
通常就是用控制器发脉冲控制
有的PLC有脉冲指令或是定位指令可以发出脉冲,这样就可以控制伺服或是步进了。

网友C:
大多数位置控制模式是PLC发脉冲控制伺服或者步进电机
不过在转矩或速度模式下,也有发模拟量信号控制的伺服或步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