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2):
1、故障现象:机械损伤
产生原因:直接受外力破坏、安装过程中损伤、自然现象造成
检修方法:依据损伤不同程度,采取相应措施
2、故障现象:绝缘受潮
产生原因:接头盒、终端盒不密封,制造不良或外物吃穿、护套有小孔或裂缝
检修方法:割去受潮段电缆,重新安装中间接头盒或终端盒,检查导体中有无水分,采取相应干燥处理措施
3、故障现象:绝缘老化变质
产生原因:长期过载,附近有热源
检修方法:减小负荷,采取隔热措施
4、故障现象:终端头浸水爆炸
产生原因:运行维护不善
检修方法:加强维护和防止浸水
5、故障现象:中间接头爆炸
产生原因:负荷引起接头盒内绝缘胶膨胀,导体连接不良,封铅漏水
检修方法:减少负荷,更换新品或采取相应措施
6、故障现象:电缆短路、断路
产生原因:遭外界机械损伤造成相间或对地短路,外界机械破坏使芯线断裂或整个电缆断裂
检修方法:用摇表和单臂电桥测定出故障点,然后切断,安装中间接头盒。
官方参考网址:www.wuhanyi……ian.com

网友A:
电缆接地故障还是比较常见,故障也比较难查,特别是直埋电缆

网友B:
使用的电缆故障能否在线处理??

网友C:
要是埋在地下的如何检测??

网友D:
电缆故障我们还是比较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