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2):
上次修理抽油烟机,故障原因是油烟机电机轴承卡死不转,我就上了点油,但我记得哪里看到过说这种电机用的是含油轴承,轴承缺油需要放在油里煮,有知道是这样处理的吗?

网友A:
换个就行了么,何必呢!

楼主:
换个电机?

网友B:
没有坏了直接换芯的呵呵

网友C:
“缺油需要放在油里煮”
这个没有实践过!

网友D:
换个轴承就行啊,换时给轴承加些干油啊。有些轴承出厂时干油很少啊。

楼主:
含油轴承并是不是跟一般的轴承一样的

它就像一个轴套。

网友E:
刚买新房子那阵,偶很勤快,每年都自己拆卸抽油烟机自己清洗,可是几次后其电机轮子出现了一些变形,现在噪音较大,从此不再拆卸了,几年后又好了。
嘿嘿,电机轴承卡死,那平常抽油烟机也就是不转了。
除非变形,这个打点油,有手转转就好了。

网友F:
这个真的看到过,公司电机修理的地方看过煮的

网友G:
自己动手搞

网友H:
直接换个新的轴承

网友I:
还是换新的划算。

网友J:
只要加些机油就行了,多用手转动转动就可以了,一般油烟机的含油轴承都不缺油的,用的少会生锈

楼主:
这个轴承只靠加点机油还真不好,机油黏度高的、散热不好的话很快就会干的。又会卡死的。我还是以后在拆下来煮煮吧哈哈。

网友K:
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为什么要煮呢。
煮有什么作用??
煮了后其有什么效果。
煮的原理?
煮的温度?
煮的时间?

网友L: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要煮呢。
煮有什么作用??
煮了后其有什么效果。
煮的原理?
煮的温度?
煮的时间?
问题复杂了。

网友M:
含油轴承并是不是跟一般的轴承一样的

网友N:
回复 网友F:
你确定你见到的不是在热下轴承

网友E:
回复 网友L:
我们的目的就是简单问题复杂化。

网友O:
引用 网友C:
“缺油需要放在油里煮”
这个没有实践过!
热胀冷缩原理上轴承

网友P:
换个新轴承

网友Q:
我们只有大的轴承为了安装方便用油煮,你说的事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R:
方在机油里24小时,再把轴承外面毡垫加上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