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2):
大家好,最近正在学习CAD,不知道法兰怎么画,尤其是螺栓孔的分布和画法,希望大家能教一教我,详细点,我的是autoCAD2007版本的。

网友A:
首先点绘图-圆,根据需要选择相应选项(如圆心、半径);在合适的地方确定圆心,然后输入半径,确认,这样法兰的外圆就画好了;在画一个螺栓孔所在的圆,在上面画一个螺栓孔,再点修改-阵列;在弹出菜单选择环形阵列;点拾取中心点,选取法兰的中心确认;点选择对象,选择螺栓孔所在的圆,确认后根据螺栓的总数填入项目总数框内确认;这样法兰就画好了。这就是示意图

网友B:
总体来说,搞电气的学点机械制图、机械设计甚至工艺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C:
在不怎么熟练CAD的时候,不要想用快捷方式,而是用图标来完成,图标是简单的用法了。很多功能里面都有提示的。
+10

网友D:
我只会画电路图-

网友E:
装个清华CAD,里面有现成的库,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F:
矩阵操作,选圆形和360度就好了

网友G:
大家教的好详细啊 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哈哈,谢谢你,我终于会了。

网友H:
4楼的很清楚.

网友I(2014-02-09):
从R14开始用CAD,这个是最基本的

网友J(2014-03-27):
回复 网友A:
是的,说得很具体

网友K:
咦之一看,我也会画了。二楼讲的好清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