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图片对象问题

楼主(2014-01-02):
我做了一个图片目录,用图片对象添加进去的,想出两种效果
1,鼠标滑过图片的时候图片半透明,或者其他动态显示。
2,鼠标点击图片的时候切换画面。
请问这两点如何做到,需要编程序吗

网友A:
第一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做
第二个:双击要设置的按钮,选择EVENTS--->选择mouse--->mouse action---->右键 直接连接  在constant里面选择要跳转的画面 在右面current window里面选择picture name

网友B:
如果用脚本都能做到。我记得wincc的demo里有个变透明的例子,是用滚动条做的,可以搬过去使用变透明。

网友C:
鼠标是一个最不可靠的计算机附件,其损坏率不但很高,而且操作工的误操作几率也非常大,所以这个时候鼠标的各种特效功能和操作动作最好要谨慎在谨慎,偶厂的对于设备的操作,鼠标点击后都是有弹出确认窗口的,虽然操作效率低了,但是安全度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