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2):
最近接一单子,要对该公司所生产的发泡绝热材料进行检测。
基本要求如下:
1、对公司所生产的板材产品厚度进行跟踪检测,同时要求厚度检测误差必须控制
    在0.1毫米范围内,并将检测信息加以显示、保存;
2、对公司所生产的板材产品宽度进行跟踪检测,同时要求宽度检测误差必须控制
    在1毫米范围内,并将检测信息加以显示、保存;
3、对公司所生产的产品长度进行跟踪检测,并通过采集到的长度信息,利用plc
    加以处理后对产线切刀进行控制,以达到使所生产的产品尽可能满足客户要
    求,同时又最大限度节约产品原料的目的,精度要求在5毫米范围内;

皮带输送机皮带宽度为1860mm,机架宽度为2100mm, 高度为850mm.
切刀前皮带输送机长度为2.5m, 切刀后皮带牵引机长度为4m,
切刀装置的宽度为500mm,传送皮带全称都无间隙,且贴在不锈钢输送架上,不能放置反光片。

楼主:
按各类产品种类的不同,产品宽度为950cm到165cm不等,皮带运行速度20m/分钟,产品厚度2mm到9mm不等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上海锡明光电  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加Q2792608765 详聊

网友B:
按各类产品种类的不同,各项指标都不同吧

网友C:
机器视觉只能检测产品缺陷,
尺寸方面还是要用激光检测

网友D:
No.12
刚好前段时间视觉代理商给我们科普过,呵呵,视觉能干的事情大概有几种:
定位、缺陷检测、尺寸检测、字符识别
楼主的项目需求是尺寸检测,个人感觉传感器能实现的话就用传感器,成本有优势;

网友E(2015-02-11):
回复 网友D:
正解! 呵呵呵

网友F(2015-04-27):
请问板材厚度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