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怎么做装配图啊

楼主(2014-01-02):
我一直用SOLIDWORKS画装配体,不知道CAD怎么画

网友A:
CAD 先画出各个零件,并将图纸进行命名,然后在总装配图上标出

比如序号1对应一个支架  序号2对应一个盖板等等

网友B:
好像有个安装板布局的东西,做原理图的时候做好元件数据,生成安装板即可!

楼主:
我用的是2004AUTOCAD,里面没有找到安装板布局

网友C:
通常用CAXA作装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