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2):
10个指示灯正序亮至全亮,反序熄至全熄,从一再到十亮1S,灭1S,闪烁3次。循环上述过程。
西门子s7 二百  求大神给个指令或者梯形图也行

网友A:
西门子的不熟,帮忙顶下!

网友B:
哈哈,楼主学生吧!?这程序很简单的,听醒一下用延时加大于小于完成循环亮灭,想想高中时的分段函数会得到启发

网友C:
楼主最好自己去找资料自己玩下。

网友D:
有几种方法:
随便说两种吧
1.使用定时器逻辑控制最为简单
2.使用ROL循环左移指令

网友E:
脉冲用加减法直接移动数值到一个字里面去

网友F:
用步指令很简单,按你所说的顺序跳转

楼主:
回复 网友B:
跪求具体梯形图啊 求帮忙

网友G:
用时序图编,先画好时序图,确定对应的时间继电器和输出继电器。在编梯形图。

网友H:
单片机的题目,现在也用在PLC上面了,用定时器+移位指令,如果还不会,建议楼主不要把自控作为人生职业,不然你会很痛苦!

网友I:
把灯的每个时间的状态写成一个字,写N多字状态,按时发送到对应灯去。

网友J:
这题貌似年前就见过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