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2):
家中的一楼卫生间的插座电压只有150V左右,其他的房间电压是正常的220V左右,用数字式万用表测量的,拆开插座测量的,应该是准确的。是什么原因造成卫生间的电压低呢?

今天查了下,是零线断了,而且还带电,现在问题是零线断了,而且零线火线带电(用万用表测量火线和零线在TEST挡都响),为什么零线和火线的电压有150V呢?

楼主:
今天没时间弄了,周末准备拆开吊顶看看。

网友A:
线路中间有接头吗?

楼主:
我想的话线路有接头是肯定的,接触不良会引起电压下降吗?

网友B:
有可能是接触不良所致,查一下插座的电线。

网友C:
是不是中间线路接头接触不良

楼主:
能说下线路接头接触不良造成电压下降的原理吗?是火线还是零线接触不良,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地线。就就家用的单相电。

网友D:
中间接头接触不好导致的吧。

楼主:
没有带任何的负载,接头接触不良为什么会造成电压下降呢?

网友E:
接触不良,比如加了大电阻,就压降了,相当于导线超长

楼主:
那么在不加负载的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吧?

网友F:
以前正常吗?一直这样怀疑中间有负载。表情乱猜

楼主:
以前一直没有用,最近房子出租,准备把灯修好,测量电压不正常,就150V左右

网友G:
灯是一直坏的没用吗?不会是中间有断线吧,测的是感应电压?以前碰到过一次,一量时有电压,量一下就没了,拆开才发现线被拆了,但还和其他用电的电线绞在一起,当然只是猜测,等楼主拆开就真相大白了

网友H:
线路中间有接头,并接触不良

网友I:
可能接触不良,并注意一下13楼所说的情况;
或者,试一下小的电阻性负载(测量电压),注意安全。

网友J:
可能是接触不良造成的吧。

网友K:
总不会接错线了吧,火线先通过灯泡再进插座?

网友L:
如果家里总开关的进线没问题,及以前能正常使用的话,线虚接或是接触不良的面大。

网友M:
回复 网友E:
用万用表量两端的电阻去和正常线缆的组织去比较?

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N:
零线断了。

网友O:
零线断了,你量的可能是外壳与地接触的对地电压,也可以用火线直接对地测量一下比较就知道是什么电压。

网友P:
重点检查联接处。。

网友Q:
插上个用电器,用电笔量一下是否零火线均亮,是的话就是零线断了。

网友R:
接触不良。

网友S:
用电笔打2根线 是否都亮  都亮就是零线断了
在就是接触不好

网友T:
十有八九是零线没接好吧

网友U:
接上一个灯泡后测电压看看有多少,怀疑是线路断了,感应电压过来了。

网友V:
潮湿的卫生间加上线路老化或绝缘不好,有可能产生漏电现象。

网友W:
有漏电点或者接头接触不好

网友X:
线路中间接头接触不良,找到后重新接一下儿就可以了。

网友Y:
可能是零线断了

网友Z:
零线断线!

网友AA:
可能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AB:
中间线路接头接触不良

楼主:
今天查了下,是零线断了,而且还带电,现在问题是零线断了,而且零线火线带电(用万用表测量火线和零线在TEST挡都响),为什么零线和火线的电压有150V呢?

网友AC:
零线接头接触不良。

网友AD:
回复 网友T:
应该是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AE:
零线上的电,是回路电。

网友AF:
回复 网友AE:
没错,但是电压为何150呢 ,断的话电压也就100左右吧

网友AG:
断线侧下部有用电器插着,是感应电压。把用电器拔掉就没电压了。断线不好查,就怕接头在墙里。

网友AH(2015-12-26):
我家卫生间插座线路是150V,其它房间的插座是220V,餐厅的两个插座里多一根地线,有一根还有电,麻烦哪位师傅指点。

网友AH:
我家卫生间插座线路是150V,其它房间的插座是220V,餐厅的两个插座里多一根地线,有一根还有电,麻烦师傅指点。

网友AI:
零线断了,上次碰到一次。找到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