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2):
如何消除大功率变频器对霍尔式接近开关的干扰?
除了良好的接地,我把这个传感器安装时用塑料垫片与机架隔离是否可以呢?以前用槽型的光电式传感器这么用是可以的。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好方法吗?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回复,比如在电源测加隔离变压器之类!

网友A:
我是这样做的。
1.接近开关使用屏蔽线,屏蔽层接地
2.接近开关一般使用24V直流电,将0V端接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变频器输出端加电抗器

网友C:
接近开关就需要外壳与机架电气绝缘,否则信号就是易受干扰而不可靠。我一般用绝缘胶木套垫把接近开关与安装机架绝缘隔离。

楼主:
回复 网友C:
经典,正是我们目前进一步采用的方法

网友D:
这个还真没有遇到过。加磁环效果不知道有没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