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菜皮试验三菱PLC的方法

楼主(2014-01-02):
本人很菜,但新得了一个三菱PLC,在通电及程序进去之后,想用二根电线接通X0、X4,在指示灯亮后,再用电笔测量Y3是否接通,请问此方法对吗,谢谢

网友A:
输入没问题,输出于Y3一组的COM接220V电源,编制程序LD X0;AND X4;OUT Y3。用电脑或编程器输入到PLC,保证PLC运行开关在Run位。这时就可以试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不能用电笔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就是用电笔,不然为什么要接220V的电源。不过最好接一定的负载,这样判断比较准确。

楼主:
谢谢了,哪如何结贴呢?

网友B:
继电器输出的,可以用万用表测输出端和com端是否接通。

网友C:
你的图用什么软件制作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图片加载到XP的“程序”-“画图”

网友D:
FX2N-48MR吗,可以看一下其“使用手册”对输出端的描述,再结合1楼和5楼的说明;
看输出是否动作,亦可观察输出指示灯。
好像该论坛,现在没有结贴功能;
得到满意答案后,可以在回帖中说明一下。

网友E:
Y3是否有输出,PLC上面不有指示灯吗?何须多此一举呢!

网友F:
Y3是否有输出,是由程序控制的;
如果你想用X0 X4一起控制Y3;
可以用以下程序;
LD X0
AND X4
OUT Y3
这样只有X0 X4同时有信号输入时,Y3输出;

网友G:
关键还是看程序。看输出等的状态就可以了。

网友H:
Y3指示灯亮后,COM0与Y3接通(继电器),Y3-〉COM0(晶体管)

网友I:
强烈建议看一下PLC的应用手册,看一下PLC的内部结构

网友J: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输出的,可以用万用表测输出端和com端是否接通。

网友K:
输出还是有万用表测量吧。

网友L:
程序用ZCMY的。
楼主在没有万用表的情况下,可以把220V的火线接到Y3输出公共端COM上(注意不是输入的公共端),让程序运行,并接通X0,X4,此时Y3指示灯应该亮起来,拿电笔测量Y3输出端子,电笔会亮的。千万注意安全,要过年啦。

网友M:
引用 网友E:
Y3是否有输出,PLC上面不有指示灯吗?何须多此一举呢!

网友N:
也可能指示灯亮了,继电器坏了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N:
也可能指示灯亮了,继电器坏了的情况
赞同楼上的观点。

网友O:
关键是你要学习会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