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梯形图与图示语言的转换问题

楼主(2014-01-02):
在GX Developer和GX Works2中,按哪个键可以用图内的方法编程?梯形图与图内的编程方法怎样互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GX Developer和GX Works2中,按哪个键可以用图内的方法编程?梯形图与图内的编程方法怎样互换?谢谢
GX Developer:快捷键ALT+F1进行指令表与梯形图之间的切换。
GX Works:由于不支持指令表方式,因此没有方法进行转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GX Developer和GX Works2中,按哪个键可以用图内的方法编程?梯形图与图内的编程方法怎样互换?谢谢
GX Developer:快捷键ALT+F1进行指令表与梯形图之间的切换。
GX Works:由于不支持指令表方式,因此没有方法进行转换。
说的很对!

网友C:
GX Works:由于不支持指令表方式!

网友D: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