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3):
星三角启动
是通过改变电机三相绕组的接线方式,降压启动。

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
是通过变压器降低电机电源输入端电压的方式降压启动, 而且当电机额定功率比较大而电机是采用星形接法的时候就不能采用星三角降压启动了 ,自耦变压器的电压比是可以改变的 这样可以根据启动所需要的转矩来设定变比,这样降压启动比星三角启动投入大。
星三角降压启动
7.5KW以下电动机通过改变电机三相绕组的接线方式来实现降压启动,7.5KW以上电机只能借助自耦变压器的补偿线圈来实现减压启动。

网友A:
现在功率大的电机都用软启动了,

网友B:
工作到现在还真没见过用降压启动的地方。公司的要么直接启动(有点伤机器啊),要么变频器启动。

网友C:
我这儿75KW的仍然用星三角启动,当然启动负载不大。

网友D:
软起动是不是造价高啊呵呵

网友E:
我们车间有一台40吨立式拉床液压电机三十多千瓦,也用的是星三角启动。

网友F:
回复 网友D:
也不是很高,一软启一接触器就差不多了。

网友G:
37千瓦立式管道泵 降压启动

网友H:
我们现在软起都不用了。。直接用变频器起动。。

网友I:
我们有的液压电机37kw直接启动,不过不带负载!

网友J:
行业里的电机功率5KW以下

网友K:
现在大多数功率大点的都用软启动 ,启动性能相比自藕,电抗都要好很多。
高低压开关柜、低压配电柜、进相器、励磁柜、高低压成套设备

网友L:
几百千瓦的电机都可以星三角起动,楼主根据什么得出7.5千瓦以上不可以星三角起动?

网友M:
回复 网友D:
比用变频器造价低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