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3):
昨天客户送过来一台艾得森变频器 1.5kw 380v的,客户说是50hz运行带风机没事,但是5hz左右运行,就报低电压报警。这是奇怪了,正好手头也没有380v的电,弄个380-220变压器,可是才50va有点小,我带60w电机,刚启动5hz电压降到280v。我去掉电压下降保护功能,然后升到30hz 电压还是那么低。不知道哪位朋友经历过,给说说是怎么个情况才会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A:
变压器容量太小了。另外你再看看5HZ时电流是多少呢?见机的惯性是比较大的

楼主:
电流应该是在4a左右,不是变压器的问题,我都用他带30kw变频器都没问题。电流很大。4-5a

网友B:
是长期运行5HZ不行还是一到5HZ就不行  设置看了吗 扭距 VF曲线什么的

网友C:
变频器问题吧

网友D:
整流、滤波电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