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3):
本人初次接触PLC,想做一个流量累加的项目,有多个流量计,它们的初始值不一样,想下载完程序后,随时更改流量计的初始值,不知该怎样做?

网友A:
你把程序上载上来,然后监控,在状态表里面写入你要修改的寄存器地址,直接在状态表里面就可以监控、修改对应寄存器的值。

网友B:
同楼上,使用状态表监控;如果要永久保存则在最后将数据存储一次,或直接建数据块后下载

网友C:
项目实际运行后还要随时修改的话就要给PLC配一个文本之类的东西了。

网友D:
不知道  什么意思?
流量计的初始值是流量计给过来的吗??修改流量计上的那个值么??
要改变数据,没有文本的话,用多位旋钮,对应的地址负值!!

网友E:
怎么个累加法?

网友F:
用触摸屏更改。

网友G:
配个小文本,便宜

网友H:
用屏或用上位机.

网友I:
随时修改的话就要给PLC配一个文本之类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