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3):
现场使用39台变频,不同的三个牌子的(历史遗留问题)。数量分别是20、10、9。
使用485隔离器,通讯超时时长20ms,变频设置断线检测时间是13s(工艺要求)。
某一个变频改变了频率或启停要优先去处理1s内响应,如果不优先处理最长8秒才响应。
现在客户又想加多6台变频进去,通讯周期上还能缩小?通讯上还能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吗?
程序优化上有那些方向?
望大神指点。。。。。。谢过了

网友A:
485通讯只能是轮询,每次发送与接收的数据量决定时长;可以设置优先标志,每一个数据帧收发结束后进入下一个数据帧前就查询一个优先标志,如果有就先处理;

网友B:
39台,再加6台,够玩的。你现在的通讯方式,波特率固定了,速度也就是固定的,没办法提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了,通讯超时还能再小吗?20ms以下不知道通讯的稳定性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的确挺呛的,谢谢咯

网友C:
你是用西门子自带的MODBUS-RTU库编程的吧,自己编写的程序100ms完成一个从站的轮询是没有问题的。50个站点大约5秒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用西门子自带的MODBUS-RTU库编程的吧,自己编写的程序100ms完成一个从站的轮询是没有问题的。50个站点大约5秒钟
嗯,是的,好的我试试

网友D:
20ms,万一从站反应不过来怎么办?单纯的轮询,还要加上错误计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ms,万一从站反应不过来怎么办?单纯的轮询,还要加上错误计数吧!
稳定运行一年多,还没发现出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是用西门子自带的MODBUS-RTU库编程的吧,自己编写的程序100ms完成一个从站的轮询是没有问题的。50个站点大约5秒钟
这个方法比较通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ms,万一从站反应不过来怎么办?单纯的轮询,还要加上错误计数吧!
稳定运行一年多,还没发现出问题
有错误计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ms,万一从站反应不过来怎么办?单纯的轮询,还要加上错误计数吧!
稳定运行一年多,还没发现出问题
有错误计数吗?
还没发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ms,万一从站反应不过来怎么办?单纯的轮询,还要加上错误计数吧!
稳定运行一年多,还没发现出问题
有错误计数吗?
还没发现。。。
如果有若干从站没有响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ms,万一从站反应不过来怎么办?单纯的轮询,还要加上错误计数吧!
稳定运行一年多,还没发现出问题
有错误计数吗?
还没发现。。。
如果有若干从站没有响应呢?
通讯处理还没作闭环处理,都是开环控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ms,万一从站反应不过来怎么办?单纯的轮询,还要加上错误计数吧!
稳定运行一年多,还没发现出问题
有错误计数吗?
还没发现。。。
如果有若干从站没有响应呢?
通讯处理还没作闭环处理,都是开环控制。
假如64站中的63个都无响应,耽搁的时间太多了,应该考虑无响应的问题,倘若某个从站连续最大化次数没有响应,那么就暂时不去和它通信,等到通信恢复时间到了,再尝试与其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ms,万一从站反应不过来怎么办?单纯的轮询,还要加上错误计数吧!
稳定运行一年多,还没发现出问题
有错误计数吗?
还没发现。。。
如果有若干从站没有响应呢?
通讯处理还没作闭环处理,都是开环控制。
假如64站中的63个都无响应,耽搁的时间太多了,应该考虑无响应的问题,倘若某个从站连续最大化次数没有响应,那么就暂时不去和它通信,等到通信恢复时间到了,再尝试与其通信!
嗯,好的谢谢提醒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ms,万一从站反应不过来怎么办?单纯的轮询,还要加上错误计数吧!
稳定运行一年多,还没发现出问题
有错误计数吗?
还没发现。。。
如果有若干从站没有响应呢?
通讯处理还没作闭环处理,都是开环控制。
假如64站中的63个都无响应,耽搁的时间太多了,应该考虑无响应的问题,倘若某个从站连续最大化次数没有响应,那么就暂时不去和它通信,等到通信恢复时间到了,再尝试与其通信!
嗯,好的谢谢提醒
哪里,我应该向你学习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ms,万一从站反应不过来怎么办?单纯的轮询,还要加上错误计数吧!
稳定运行一年多,还没发现出问题
有错误计数吗?
还没发现。。。
如果有若干从站没有响应呢?
通讯处理还没作闭环处理,都是开环控制。
假如64站中的63个都无响应,耽搁的时间太多了,应该考虑无响应的问题,倘若某个从站连续最大化次数没有响应,那么就暂时不去和它通信,等到通信恢复时间到了,再尝试与其通信!
嗯,好的谢谢提醒
哪里,我应该向你学习才对!
谦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ms,万一从站反应不过来怎么办?单纯的轮询,还要加上错误计数吧!
稳定运行一年多,还没发现出问题
有错误计数吗?
还没发现。。。
如果有若干从站没有响应呢?
通讯处理还没作闭环处理,都是开环控制。
假如64站中的63个都无响应,耽搁的时间太多了,应该考虑无响应的问题,倘若某个从站连续最大化次数没有响应,那么就暂时不去和它通信,等到通信恢复时间到了,再尝试与其通信!
嗯,好的谢谢提醒
哪里,我应该向你学习才对!
谦虚了
哪里!看得出你是高手!确实应该向你讨教!

网友F(2014-02-11):
建议采用条件通讯,即有指令发出时通讯,其他时间定时(如10秒一个周期)查询(状态),
这样可以保证有命令优先发出执行。
另外增加抗干扰能力,请多分几个组,每组6-10个变频器,相互不要通讯直连,采用485隔离器 连接,
这样可以减少阻塞,提高通讯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F:
嗯,好的谢谢
这方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