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3):
请教一下大家怎么去验证一个变频器的性能?
我现在买的是国产的一个杂牌。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买了一台5.5KW的变频器,我如何才知道他具备了5.5KW变频器的性能?该做哪些测试

网友A:
变频器测试是厂家的事情。
难道楼主也想研制变频器?

买回来直接用就得了,有质量问题找经销商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朋友,我是做贴牌的,总要卡卡质量关吧,呵呵,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B:
买两台电机,做一个电机对拖试验台(其中一台电机的功率要大于或等于受试电机与受试变频器),就可以对你的贴牌变频器做各种测试了。当然,你要要购买一套电量测试的仪器,他可以测电压、电流(有效值)、功率(包括有功与无功)、功率因数等等,最好还可以测谐波。这样,那个变频器的输出性能、效率等就全都可以知道了。

网友C:
小马过河 试试就知道 适合你的就是好的啊

网友D:
呵呵;免费给别人试用,尤其是在你附近的工厂;

网友E:
应该接上电机试下吧呵呵

网友F:
接负载是吧

网友G:
这个只有接上负载测试才知道,出厂那些测试不能代表使用中没有问题。

网友H:
接上负载,最好可以调整负载的大小,实时监测电机电流。
看是否可以承受高于电机额定电流的150%,一般变频器都有超负载电流的标准,比如150%-3分钟,或者180%-1分钟

网友I:
回复 网友D:

网友J:
这个估计有难度
目前我没有见到这种仪器或者设备!

网友B:
如果想做,没有做不到的。变频器的厂家,都会想办法去测试自己的产品性能的。

网友K:
回复 楼主:
要了解硬件模块,还有就是开关电源的构造,剩下的就是操作程序了。

网友L(2014-02-16):
测试对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