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3):
今天:到底有没有DCS?
今天,仍然有几个著名的厂家在卖它们的DCS。
但是,看了又看,怎么也不像是DCS。
今天,厂家都在卖它们的DCS的的的概念。
我只问一个问题,如果谁家还坚持它们的产品是DCS,请回答这个问题:
你们的DCS有控制器(CPU)和IO吗?是一个控制器带了巨量的IO加上统一数据库的软件=DCS吗?

网友A:
不懂,有没有专业点解释DCS

网友B:
和利时,中控的DCS排名前列啊...

网友B:
正好看到这篇文章...

我国自主研发核级DCS FirmSys进入应用阶段

http://www.gkong.com/item/news/2014/01/77385.Html

网友C:
DCS的核心是管理集中,控制分散,如果一个控制器带了巨量的IO,这样系统的危险性就加大了,这可能就违背了DCS的初衷。

网友D:
这个是什么啊

网友E:
带N个I/O控制柜就不是DCS系统控制啦?神马逻辑

网友F:
集散控制中心,不知道楼主想表达什么,DCS系统还是很多的,知名的也就那几家,关键是稳定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和利时,中控的DCS排名前列啊...
和利时的也使用N多I/O接口板,它是如何演变的,又借鉴了谁家的I/O板......

网友G:
DCS,PLC,FCS等的区分界应该比较模糊了吧或者说有相互渗透吧。
个人理解:DCS就是一套控制系统从人机界面到中央控制中心,到通信协议,变频器,伺服驱动,执行器,电机甚至各种感应元器件等都是尽量用同一个公司的产品

网友H:
计算机管理集中,仪表控制分散。一个设备坏掉,不会影响全局,通常都有冗余的。

网友I:
集散系统?

网友J:
概念不重要 稳定好用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K:
嘿嘿。。。
现场的设备不是概念是实实在在的系统,概念是来不了设备的控制的。

网友L:
DCS很大程度上 还是体现在它的上位机组态软件上 CPU IO肯定是必不可少的了 针对过程控制表现非常出色 大都支持CFC编程 生成图块 PID功能 更为出色  针对化工 制药 食品 冶金等等 DCS 不是针对单台设备什么 通常都是用到整个工厂 整个车间 大都上层都走以太网 底层走其它的的网络 支持热插拔 等等 说的也不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DCS的核心是管理集中,控制分散,如果一个控制器带了巨量的IO,这样系统的危险性就加大了,这可能就违背了DCS的初衷。
是的,看来老兄真正知道DCS是什么.

楼主:
我要表达的意思是:现在这些著名厂家,用PLC(或者PAC)的硬件搭起来,配合统一的数据库,叫DCS.
他们一直给用户灌输,他们的是DCS,是大型高级的控制系统.大型的厂企,要用DCS,不能用PLC...
我不知道西门子有没有DCS?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DCS的核心是管理集中,控制分散,如果一个控制器带了巨量的IO,这样系统的危险性就加大了,这可能就违背了DCS的初衷。
是的,看来老兄真正知道DCS是什么.
要这么说PLC早违背了原始设计理念。
再说,凭什么说DCS带“巨量”I/O危险性就大了,多少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DCS的核心是管理集中,控制分散,如果一个控制器带了巨量的IO,这样系统的危险性就加大了,这可能就违背了DCS的初衷。
是的,看来老兄真正知道DCS是什么.
要这么说PLC早违背了原始设计理念。
再说,凭什么说DCS带“巨量”I/O危险性就大了,多少不大?
这儿说的是一个控制器带了巨量的I/O,并不是说DCS带巨量I/O,其概念是不一样的。一套DCS是带很多个现场控制器的,但一个控制器通常只带32-64个I/O,万一该控制器坏了,影响面最大就是64个I/O。但是如果把一个控制器带的I/O扩大到320个,则后者的影响面比前者大了5倍,危险性比前者就大是不是这个道理?用一台单回路控制器时危险是最小的,出问题时仅影响一个回路。
PLC最早是用来代替继电器有触点逻辑电路的,大多用于机电一体的设备上,其带的I/O多也是正常的,出问题时只影响单机。而DCS是为流程工业服务的,所以两者的要求是有区别的。只是由于DCS及PLC功能的扩展,两者的区别越来越小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