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3):
0HZ时 有160多V电压输出 并且电压不平衡
从0HZ 到50HZ 三相电压平衡
在40HZ时 电机有抖动现象 但电压平衡 负载2.2KW电机,
电流在1.2到2.0之间来回跳动,并且有周期性变化。
上电 截止负压-10V,上下桥均为-10V。
启动0HZ情况下 已经有正向脉冲,并且40HZ时电机有抖动,这种现象该怎么办?

网友A:
你用什么表测的啊 数字万用表测变频器输出是不准的啊
0HZ情况下 已经有正向脉冲难道CPU有问题 还是有干扰

楼主:
我是用数字表测的,0HZ,电机有异响,就是缺相的那种响声,嗡嗡的响。
现在我把模块拆掉了,上电截止负压正常。启动0HZ,不调电位器,就有正向脉冲了。
50HZ时,正向驱动脉冲电压U上2.5V,V上2.6V,W上2.0V。(更换PC925后,W上还是2.0V脉冲。)
下三路正向脉冲电压 基本在1.88-2.0V之间。(用交流档测电压都一样)
上三路驱动PC925,下三路驱动A316J。驱动供电也正常。
求大神解答

网友B:
0HZ时有电压输出并不奇怪,只要电机不转动,此时变频器锁定电机不做自由旋转,多看看变频器的“零伺服”概念!

楼主:
初始化?
关键是面板无论哪个按键都不能按,好像锁定了。
只能显示,不能操作。无法初始化呀,这台变频器是拉丝机专用的,参数不能随便调。

网友C:
是矢量控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