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在防爆控制箱中的应用

楼主(2014-01-03):
s7-200在防爆控制箱中的应用

网友A:
呵呵干啥那么的

网友B:
挺整齐啊呵呵

网友C:
不知道散热怎么样?没见过PLC放在防爆箱里的啊。

网友D:
还使用了通讯,接了触摸屏吗?
有防爆的触摸屏?还是变频器呢?

网友E:
用在这个上面 浪费了吧

网友F:
看起来有点面熟,什么设备上用的……

网友G:
那两只按钮实在廉价呀,很容易损坏

网友H:
v!!!!!!!v不知道散热怎么样?没见过PLC放在防爆箱里的啊。 !!!!!!!!!!!!!!!!!!!

网友I:
太紧凑了,看来是量身定做的

网友J:
煤矿设备上的吗?
工艺不错啊。
我见过的比这个差多的。
不过建议还是导线还是选粗点,散热就只能靠外面的防爆箱的铁壳的。
防爆箱的密封面用什么处理的啊?

网友K:
我也关心散热的问题,不知是如何处理的。

楼主(2014-02-09):
回复 网友A:
煤矿井下控制一台绞车和一台液压站还有一个油缸,自动控制张紧力

楼主:
回复 网友K:
散热没有问题,设备外部温度较低,人穿棉衣,内部空间较大

楼主:
回复 网友J:
有防爆接触面,气密性良好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不,这个是通用产品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触摸屏,是一个文本显示器,显示液压站,绞车的工作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F:
液压自动拉紧

网友L:
目测矿用的启动器叭

网友M:
没见过  学习了

网友I:
回复 楼主:
那比如现场设备要增加一些点,比如多个电磁阀,多个机泵控制的继电器,其是否有扩展容量。

楼主(2014-06-26):
回复 网友I:
这个控制的点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J:
有机加工结合面,通过法兰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只是状态转化,手动和自动,类似一个编码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