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嘛系统

楼主(2014-01-03):
我厂现场动力柜都是三相四线制。在使用过程中我发现,有的动力柜零排和柜子本身是通的,有的零排和柜子是绝缘的。而且柜子和大地和整个厂房地是相连的。这是嘛系统啊。

网友A:
不规矩的系统

网友B:
是不是接错了呵呵呵

网友C:
有的零排和柜子是绝缘的??
看看变压器中性点怎么连接的吧。

网友D:
低压接地系统分类主要有以下几种:IT、TT、TN(包括TN-C、TN-S、TN-C-S)系统。

TN-C系统的特点:PEN线兼有N线和PE的作用,节省一根导线;重复接地,减小系统的接地电阻;PEN线产生电压降,外露可导电部分对地有电压;PEN线在系统内传导故障电压;过电流保护兼作接地故障保护。存在以下不安全因素:PEN线断线时外壳带220v电压;此系统不能使用RCD保护;不能使用四极开关,不能断PEN线;PEN线有电流,外壳有电位,使用场所要求三相负载均衡,并有熟练得维修技术人员。

TN-S系统的特点:PE线和N线分开,非故障时无电流,外露可导电部分不带电压,比较安全,但多一根线;PE线在系统内传导故障电压。使用场所防电击要求高、爆炸和有火灾危险的环境以及建筑物装有大量信息技术设备。

TN- C-S:电源进户前节省了PE线,进户后PE线、N线分开,系统安全水平与TN-S系统相同。

TT系统特点:外露可导电部分有独立的接地保护,不传导故障电压;有两个独立的接地体,发生故障时接地故障时接地故障电流较小,不能采用过流保护兼作接地故障保护,而采用剩余电流保护器;因采用剩余电流保护器保护线路,故双电源(双变压变压器与柴油发电机组)转换时采用四极开关;易产生工频过电压。使用场所:等电位连接有效范围外的户外用电场所、城市公用用电、高压中性点经低压电阻接地的变电所。

IT系统特点:发生第一次接地故障时,接地故障电流仅为非接地相对地的电容电流,其值很小,外露可导电部分对地电压不超过50v,不需要立即切断故障回路,保证供电的连续性;发生接地故障时,对地电压升高1.73倍;220v负载需配降压变压器,或由系统外电源专供;安装绝缘监察装置。使用场所:供电连续性要求较高,如医院手术室、应急电源等。

网友E:
回复 网友C:
还真有这种可能的,当柜子在干燥水泥地面且不做接地时

网友F:
这种接法很普遍,

网友G:
你统一改造一下

网友H:
到底什么原因呢。

网友I:
把柜子改一个呗

网友J:
其零排估计有的是安全接地,有的是工作接地

网友K:
看配电房是怎么接的。

网友L:
比较常见接法

楼主:
配电房是变压器中性点接地。

网友M:
通常所称三相四线制,是指接零保护系统,工作零线和保护零线共用,即为TN-C系统。
柜子的情况,可能是批次不一样;现在一般是设置N排和PE排,N排与壳体绝缘、PE排不绝缘。
(按标准,TN-S也是三相四线制,但中性线N和保护线PE自配电房后严格分开,俗称三相五线)

所述系统,若未将N线和PE线分开,则是TN-C系统;
若TN-C系统自某点后,N线和PE线严格分开,则之后是TN-C-S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M:
精辟

网友N(2014-02-18):
17楼,赞一个。

网友O:
回复 网友N:
哪一种接法安全系数高?

网友P:
17楼,赞一个

网友N:
回复 网友O:
工厂用的一般都是TN-C-S这种比较安全。